GA-B85M-D2V REV3.0 跑00

楼主(2021-09-28):
    又快下班了   休息一下   发个刚修的主板过程,简单粗暴,技嘉B85    触发跑马00

测各大供电都有,看到风扇很脏,拆下来扫扫灰   故障点直接出来了 有那么一块腐蚀
应该就是这问题,正常客户的机器都没有那么多的故障  一般都是一个问题导致 ,很少修到 东一个问题  西一个问题的,很多问题  那就要问问自己的思路是不是错了   刮出来铜箔,清理补线,最后再贴上一层高温胶纸绝缘用   再次触发 跑码卡不断跳变代码   滴的一声 很清脆  亮机

网友:
观察仔细

网友:
学习了            好技术

网友:
  看外观最简单,时候收货也比较大

网友A:
捡到了。。。运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到了。。。运气啊

  O(∩_∩)O哈哈~   大问题    跑信号我也不会搞

网友:
修好就就可以

网友B:
真好,心细拣漏了

网友:
修好了也没几个钱,  同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好,心细拣漏了

眼观六路     在不细心点   没得搞了    芯片集成度太高   不好修

网友C:
修好了就是经验,这才是最宝贵的,我的诊断卡亮都不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就是经验,这才是最宝贵的,我的诊断卡亮都不亮

  哈哈   你才是大师 ,  佩服 佩服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你才是大师 ,  佩服 佩服 哈哈

哈哈,来向你学习的

网友:
越努力越幸运

网友E:
我的GA-B85-D3V-A不定时死机,都还没有修好。有时候连续开四五个钟正常,有时候半个钟重启,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GA-B85-D3V-A不定时死机,都还没有修好。有时候连续开四五个钟正常,有时候半个钟重启,晕哦

  不定时重启,这个不管是台板   笔记本都是非常难搞的   不好下手测试啊   听到都头疼

网友F:
抹点绿油固化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抹点绿油固化好点吧

  那玩意儿  我都很少用,  直接贴高温胶纸搞定了,  绿油又要固化, 我也是用风枪吹的   没有紫外灯

网友:
我认为,不跑码是最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