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不开机,无服务

楼主(2021-09-28):
一、故障描述:A9摔后不开机
二、维修过程:1、手机为重摔的,观察主板有轻微变形。接电不漏点,开机后电流定在60ma左右,判断CPU没有完全工作。
                      2、拆下CPU背面贴纸,在显微镜放大仔细观察CPU周围没有开裂,用手压住CPU开机电流还是一样。
                      3、不是CPU虚焊引起,那么很可能是电源或者是降压电路存在故障。拆下电源屏蔽罩,拿镊子依次挑一下每个降压电感,当挑到最左侧降压电感的时候,轻轻一碰就移动了,点位图上查询,发现是CPU电路上的降压电感,很可能是该电感虚焊导致的故障,于是处理后重新装回。

                     4、装机测试,开机正常。本以为到此捡钱成功,结果拿好屏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无服务,装什么卡都没信号,看来钱没那么好赚,继续往下查。

                    5、拆下射频IC屏蔽罩,周围组织打一遍,大小电容都测一下,这个时候不能偷懒,老张说了偷懒就修不好,当查到天线开关附近的一个电容时发现短路,接着烧鸡大法伺候,就是测量的这颗电容短路了,这条线路上只有这颗滤波电容,直接拆下重新从料版拆一个装回。

                    6、装机测试,信号秒出,其他功能也都正常,至此完美修复。

网友A:
原谅我,图片里那是个电容?无服务怕是你加焊到射频部分某个零部件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谅我,图片里那是个电容?无服务怕是你加焊到射频部分某个零部件的吧

看不懂外观就去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外观就去看图纸

回我之前你看图了吗?你是如何觉得一半灰色一半白色是电容?我是给人家说下那不是电容,那是个电感,谢谢

网友:
大哥,那个是电感

网友:
谢谢分享,首先是不开机的思路就很有借鉴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