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DP9320-BB的管脚定义图

楼主(2021-09-28):
STD9320-BB的数据手册没有管脚定义图,
请问哪里可以查到它的管脚定义呢?
谢谢啊

网友:
确定没看错?

网友:
https://static6.arrow.com/aropdfconversion/8cc3fdfe16e31c1700aea8faac53e648e9ef1b73/dm00031849.pdf
这是数据手册,
只有结构示意图,没有引脚定义图

请问是否了解还可以从哪里查询呢?

谢谢啊

网友:
多谢大佬,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