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帮看一下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1-09-28):
这是一个显示器的主板,电源接反后就烧了,测供电短路,然后查到圈起来这个时,发现已经损坏,拆了后前部分没短路了,后面也不短了,麻烦帮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型号或者替换型号,丝印写着e15s9。但是我找不到,这芯片是给bios供电,感谢!补充各脚电压图,有什么可以替换的

网友A:
E15 R1224N152E DC/DC-IC PWM/VFM step-down, 1.5V, 300KHz SOT-23-5 28ud DC7 6g Ri

网友:
自己顶吃v帮不帮爸爸帮不帮爸爸巴巴爸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15 R1224N152E DC/DC-IC PWM/VFM step-down, 1.5V, 300KHz SOT-23-5 28ud DC7 6g Ri

在吗,我上了个电压图,帮忙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吗,我上了个电压图,帮忙看一下

网友:
确定有一路给bios供电,直接3.3v三端稳压ic改装一试。这是最常用的手法,功率不够的话只需换大一点1084完全不是事。

网友:
在吗,我上了个电压图,帮忙看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3.3V 这种5脚2管丝印千奇百怪

网友:
看bios型号,如果是3.3v芯片直接上3.3的电压就可以了,个别bios是1.8v的注意了。

网友(2021-11-21):
降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