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H110M-D 不触发(没有+5vsb)

楼主(2021-09-28):
自学的主板维修,刚入门(求助)
之前卖出的一台电脑不触发了,测试是主板故障,拆机检测。
1、测量开机针脚3.3v正常。
2、h110还需要一个桥待机 1.0v(测量没有)心想这个应该不难
3、以为芯片坏,测量了下供电居然只有0.6v(问题在这)
4、供电由pq605输出异常
论坛下了点位图,但是d3的 有点区别 此处电路应该一样。
但是测量了一圈也不知道哪里问题?对比了其他一块主板发现PQ605 一脚电压5V过高(正常主板0v)
更换了pq605也没用,大家帮忙看看,感谢
测量对地阻值也没发现异常。

网友A:
pq605是p沟道mos管,直接把控制极对地短接,5v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605是p沟道mos管,直接把控制极对地短接,5v就出来了!

确实可以的。不知道有啥影响,谢谢

网友:
没啥影响!

网友:
没有5vsb检查桥和32.768

网友:
主板没有维修意义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21-12-18):
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