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28):
来自: 河南信阳 来自 河南信阳
趁热打铁,接着也第二块主板给整整,这是上电掉电的。
第一块是V2.0这块是V3.0。掉电瞬间测量内存供电1.5V,桥1.05V,VCC1_8_PCH,CPU_VTT,VCCSA都是正常的。没有CPU供电,继续往下查。
ISL95836供电25、26脚5V正常。9脚VR_ON为0V,明显不正常,问题应该就在这了。9脚是由VTT_PWRGD来开启的。到了Q40和Q18.
测量Q40G极为0V,D极也是0V,问题不在这里。接着测量Q18G极为5V,D极为0V。只有Q18G极为0V,D极才会是高电平,正常也应该是高平。Q18G极又受控Q19第3PIN,测量Q19第2PIN有0.9V(VCCSA)3PIN是5V。不正常,B极大于0.7V时CE应该是导通的,3PIN为0V才对。果断换掉。
再次上电Q18D极有1.05V了。不掉电了。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