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194 开机灯亮 一下就掉电 板号DAG3AAMBAG0 疑似通病维修

楼主(2021-09-28):
惠普q194 开机灯亮一下就掉电 板号DAG3AAMBAG0  疑似通病维修

                 一颗电容引发的惨案

故障现象    惠普tpn-q194 开机灯亮一下掉电

今天天气晴朗,心情愉悦,接手一台hpq194外观完好 。

首先惠普机器建议用原装适配器维修 , 用转接头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

维修过程

1:拿起我久经沙场的大宝贝插上  哟 适配器亮白灯 证明待机电路没问题ec检测正常

5V正常产生 波形稳定 看来是个有意思的机器

2:按下开关 开关红灯亮一下 能上电  有触发动作  上万用表  打电压
1v 3v 0.8v 1.2v 1.35v  全都出来了 这就难搞了

仔细思考一下 sa 和cup供电都没有  看一下芯片是95829a赶快看一下工作条件 供电开启
开启没有3.3v没有心里一喜  捡漏了  没开启小问题,划划水啦
一搜资料库心中破口大骂  忘了这系列没有图纸点位 这可难搞了  没图纸没点位 简直了

算了心想找个hp图纸参考了
按着这个95829a 一搜dag75ambad0 这个hp机器采用的是和这个采用一样的芯片。
芯片:点位参考dag75ambad0  图纸参考la-e331p
只能参考一下了。

3:一看是由ec第83pin开启的。按照这个思路跑线路 。
一量直接通83脚好家伙           马上按开关 没有电压
确定故障点  没有开启  示波器一打 有轻微波动   该不会是ec、坏了 ,马上找一个新的换上,依旧一个鸟样。 心中一沉怕是搞错了 误杀了ec 注②

4:ec要开启95829a  ec得收到pg   pg正常才ec才会正常发出这3.3。
转念一想会不是芯片坏了,直接割断这个脚。按开关发现一样 。

想到广达是有pg汇总成hwpg 这个经典的设计,又找到了新的维修思路,
但是这个机器没有图纸也没法判断sa的pg是不也参与pg汇总一下子陷入的深思。

百度查一下发现这个芯片的解释:(ISL95829AIRTZ开关控制器Multi-phase 3+2+1 CoreController for IMVP8, 48LD 6x6 TQFN)   是一个3+2+1的陪pwm的控制
参考图纸pwm_sa由芯片35pin 控制 没有pg参与hwpg汇总。

5:那就按照刚刚的思路开始查hwpg。 Ec的第98pin收到Hwpg 发出VRON  3.3开启sa和cpu电压。

量hwpg万用表量98pin 能量到0.001的电感觉出来了 一看图纸有个+3vs5的上拉
电阻  r1266  没装。  开始苦逼的跑线路了
找了好一会发现在南桥的附近。量发现+1.0v_PWRGD 有电压 只不按下开关 出来就掉。
随即又走进了误区开始疯狂的跑线路查他去哪里。万用表示波器搞来搞去,搞到晚上一点,搞不出来了。

睡觉去换换脑子,也许明天就有思路了。

6:第二天一大早拿着这块板子左看看又看看。想着这怕是有pg没出来产生的掉电,昨天走弯路了。随即开始查pg没出来 肯定是有电压没出来。因为电压没出来芯片才没有正常产生pg。 该怎么下手,看芯片产生pg的条件,看看什么是pg。

6:一个一个排除是哪个pg所引起的,开始割pg大法。每个芯片的pg在哪,一个一个找到每一个芯片的图纸对照  3v-pg 5v-pg 1.2v-pg 1.0v-pg0.8v-pg 1.35v-pg  都断开以后。满怀欣喜开机,一口老血吐出来,一个吊样。傻眼了。  这要搞啥 怎么还不好,心态快崩了。
是不是又走错了。出去转一转抽根烟  冷静一下。注③

7:随即开始左量量 又量量  中间又和同事交流一下 同事说机器没进水没摔,电路也查不动不如干个u南桥  三把斧来一遍。一下一度差点听同事的。

然后开始瞎搞了,咦发现靠近电池那里有个芯片电压量到只有一点点0.2v 。哦豁,有惊喜啊随即开始查着芯片。

G9661m 上网查询:查到芯片定义 G9661PDF 得知 G9661 一脚为PG 二脚EN 3脚VCC 四脚VPP 五脚 NC 六脚OUT 七脚ADJ 八脚 接地实测
然后参考同为广达DABKLGMB8D0点位  发现是产生+2.5V_SUS
图纸东芝L700  DATE5DMB8F0 是产生+1.8V_GFX

那这个芯片产生可能是可调的 不管了 先切了第一脚pg再说。

8:哇咔咔  终于不掉电了 开机键的红灯终于不灭了  不掉电了  终于找到了故障点 真不容易啊。
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换了芯片再说,  一样还是只产生0.2v   查2pin开启3.3v
3pin供电3.3V 4pin VPP-5v上拉都正常 反馈也有  打一下第六脚

内心崩溃既然是对地的我擦 难得爆粗口。  随即扣掉pc66电容 对地正常  。

再次按下开关 hwpg  被正常上拉到3.3v
稳了 花了8小时轻松秒杀
补起pg 补起83脚  装机  正常开机。 注④

此时机器vron是被切断,vccsa cpu供电都是没有 但是机器此时也不会掉电。

晒个量机图。机器总结注⑤

注①此系列q194,q211 机器是5v待机就产生 3v 1v 是按下开关以后 才产生。
注②到这里不要喷我直接换ec,因为这款机器ec确实容易坏,直接换确实是有点草率,但是没办法二修的话 换了就换了。
注③pg 根据芯片手册解释 :PG是一个开漏输出管脚
     当输出时,此引脚被外部拉高电压在90% ~ 120%调节电压范围内。
否则这个别针内部拉低

通俗讲开漏输出就是不输出电压,低电平时接地,高电平时不接地 。如果外接上拉电阻,则在输出高电平时电压会拉到上拉电阻的电源电压

也就是说当芯片工作正常,这个脚位就会输出高电平 不接地,外部的100k上拉电阻就会上拉到3.3vhwpg稳定为3.3v

此机情况是芯片工作不正常,pg这个脚位就被一直接地,割pg就是人为的把他置高。

注④这个机器断开第83脚vron  并不会掉电,其他电压都会出来,只有经过95829a控制的vccsa-vccgt--+VCC_CORE  并不会出来。但是并不会掉电。
注⑤总结 此系列q194 最近爆发出按开机键红灯亮一下 就掉电,在适配器灯正常,各位大手子可以主要从广达经典的hwpg入手

新人第一次发帖肯定有疏漏  各位轻点喷。手动滑稽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肯定也会发出疑问,尽然如此简单,就像我复盘写这个稿子时候,回想起来按照这个思路修下去最多半小时,怎么就花费七八个小时呢?

其实就像人生一样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跌跌撞撞起起伏伏,走过那么多弯路,在三十岁的时候回头看怎么就如此呢  如此啊

现在论坛技术贴很少了,尽是些浑水摸鱼的。
就像西行之路,难免遇到妖怪,人生道路难免遇到坎坷,加油,像个少年一样的往前冲

修机是如此人生亦是如此。各位在维修的道路上且修且珍惜,且看且珍惜。

各位大佬帮忙加分。感谢国均的技术支持。

月饼大佬可以帮我账号加点权限不。手动卑微

还有迅维这个帖子编辑真的太难了,有没有预览功能开发一些,还是我不会用。真的太难用了。

 会员763544300鑫豆2025-6-14 16:22
 会员196257300鑫豆2025-5-28 11:01
 会员356269300鑫豆2025-5-27 17:57
 会员464022300鑫豆2025-5-20 16:08
 会员1346977300鑫豆2025-5-10 17:24

网友A:
请叫我靓仔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靓仔   谢谢

靓仔   加分啊

网友:
曲折的过程,结果修好了就行,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B:
这么修下来 楼主能收多少米   看到都很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修下来 楼主能收多少米   看到都很累了

这个维修过程  大佬觉得值多少

网友C:
作者文笔很好,技术更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者文笔很好,技术更牛

哪里哪里   抬举了   还是菜成狗一下  还有很多大佬更厉害

网友D:
花了8小时轻松秒杀。修机码字不易。加分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了8小时轻松秒杀。修机码字不易。加分点赞

感谢大佬加分  一起做大做强共创辉煌

网友:
加分加分,牛逼

网友:
感觉修板找故障点才是最难的。现在的维修店动不动就干南桥,不行就是坏了换板

网友E:
你久经沙场的大宝贝是什么?能否告诉一下?

网友:
这种技术才叫牛B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久经沙场的大宝贝是什么?能否告诉一下?

惠普暗影原装充电器

网友:
惠普q194 开机灯亮一下就掉电 板号DAG3AAMBAG0  疑似通病维修

                 一颗电容引发的惨案

故障现象    惠普tpn-q194 开机灯亮一下掉电

今天天气晴朗,心情愉悦,接手一台hpq194外观完好 。

首先惠普机器建议用原装适配器维修 , 用转接头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

维修过程

1:拿起我久经沙场的大宝贝插上  哟 适配器亮白灯 证明待机电路没问题ec检测正常

5V正常产生 波形稳定 看来是个有意思的机器

2:按下开关 开关红灯亮一下 能上电  有触发动作  上万用表  打电压
1v 3v 0.8v 1.2v 1.35v  全都出来了 这就难搞了

仔细思考一下 sa 和cup供电都没有  看一下芯片是95829a赶快看一下工作条件 供电开启
开启没有3.3v没有心里一喜  捡漏了  没开启小问题,划划水啦
一搜资料库心中破口大骂  忘了这系列没有图纸点位 这可难搞了  没图纸没点位 简直了

算了心想找个hp图纸参考了
按着这个95829a 一搜dag75ambad0 这个hp机器采用的是和这个采用一样的芯片。
芯片:点位参考dag75ambad0  图纸参考la-e331p
只能参考一下了。

3:一看是由ec第83pin开启的。按照这个思路跑线路 。
一量直接通83脚好家伙           马上按开关 没有电压
确定故障点  没有开启  示波器一打 有轻微波动   该不会是ec、坏了 ,马上找一个新的换上,依旧一个鸟样。 心中一沉怕是搞错了 误杀了ec 注②

4:ec要开启95829a  ec得收到pg   pg正常才ec才会正常发出这3.3。
转念一想会不是芯片坏了,直接割断这个脚。按开关发现一样 。

想到广达是有pg汇总成hwpg 这个经典的设计,又找到了新的维修思路,
但是这个机器没有图纸也没法判断sa的pg是不也参与pg汇总一下子陷入的深思。

百度查一下发现这个芯片的解释:(ISL95829AIRTZ开关控制器Multi-phase 3+2+1 CoreController for IMVP8, 48LD 6x6 TQFN)   是一个3+2+1的陪pwm的控制
参考图纸pwm_sa由芯片35pin 控制 没有pg参与hwpg汇总。

5:那就按照刚刚的思路开始查hwpg。 Ec的第98pin收到Hwpg 发出VRON  3.3开启sa和cpu电压。

量hwpg万用表量98pin 能量到0.001的电感觉出来了 一看图纸有个+3vs5的上拉
电阻  r1266  没装。  开始苦逼的跑线路了
找了好一会发现在南桥的附近。量发现+1.0v_PWRGD 有电压 只不按下开关 出来就掉。
随即又走进了误区开始疯狂的跑线路查他去哪里。万用表示波器搞来搞去,搞到晚上一点,搞不出来了。

睡觉去换换脑子,也许明天就有思路了。

6:第二天一大早拿着这块板子左看看又看看。想着这怕是有pg没出来产生的掉电,昨天走弯路了。随即开始查pg没出来 肯定是有电压没出来。因为电压没出来芯片才没有正常产生pg。 该怎么下手,看芯片产生pg的条件,看看什么是pg。

6:一个一个排除是哪个pg所引起的,开始割pg大法。每个芯片的pg在哪,一个一个找到每一个芯片的图纸对照  3v-pg 5v-pg 1.2v-pg 1.0v-pg0.8v-pg 1.35v-pg  都断开以后。满怀欣喜开机,一口老血吐出来,一个吊样。傻眼了。  这要搞啥 怎么还不好,心态快崩了。
是不是又走错了。出去转一转抽根烟  冷静一下。注③

7:随即开始左量量 又量量  中间又和同事交流一下 同事说机器没进水没摔,电路也查不动不如干个u南桥  三把斧来一遍。一下一度差点听同事的。

然后开始瞎搞了,咦发现靠近电池那里有个芯片电压量到只有一点点0.2v 。哦豁,有惊喜啊随即开始查着芯片。

G9661m 上网查询:查到芯片定义 G9661PDF 得知 G9661 一脚为PG 二脚EN 3脚VCC 四脚VPP 五脚 NC 六脚OUT 七脚ADJ 八脚 接地实测
然后参考同为广达DABKLGMB8D0点位  发现是产生+2.5V_SUS
图纸东芝L700  DATE5DMB8F0 是产生+1.8V_GFX

那这个芯片产生可能是可调的 不管了 先切了第一脚pg再说。

8:哇咔咔  终于不掉电了 开机键的红灯终于不灭了  不掉电了  终于找到了故障点 真不容易啊。
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换了芯片再说,  一样还是只产生0.2v   查2pin开启3.3v
3pin供电3.3V 4pin VPP-5v上拉都正常 反馈也有  打一下第六脚

内心崩溃既然是对地的我擦 难得爆粗口。  随即扣掉pc66电容 对地正常  。

再次按下开关 hwpg  被正常上拉到3.3v
稳了 花了8小时轻松秒杀
补起pg 补起83脚  装机  正常开机。 注④

此时机器vron是被切断,vccsa cpu供电都是没有 但是机器此时也不会掉电。

晒个量机图。机器总结注⑤

注①此系列q194,q211 机器是5v待机就产生 3v 1v 是按下开关以后 才产生。
注②到这里不要喷我直接换ec,因为这款机器ec确实容易坏,直接换确实是有点草率,但是没办法二修的话 换了就换了。
注③pg 根据芯片手册解释 :PG是一个开漏输出管脚
     当输出时,此引脚被外部拉高电压在90% ~ 120%调节电压范围内。
否则这个别针内部拉低

通俗讲开漏输出就是不输出电压,低电平时接地,高电平时不接地 。如果外接上拉电阻,则在输出高电平时电压会拉到上拉电阻的电源电压

也就是说当芯片工作正常,这个脚位就会输出高电平 不接地,外部的100k上拉电阻就会上拉到3.3vhwpg稳定为3.3v

此机情况是芯片工作不正常,pg这个脚位就被一直接地,割pg就是人为的把他置高。

注④这个机器断开第83脚vron  并不会掉电,其他电压都会出来,只有经过95829a控制的vccsa-vccgt--+VCC_CORE  并不会出来。但是并不会掉电。
注⑤总结 此系列q194 最近爆发出按开机键红灯亮一下 就掉电,在适配器灯正常,各位大手子可以主要从广达经典的hwpg入手

新人第一次发帖肯定有疏漏  各位轻点喷。手动滑稽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肯定也会发出疑问,尽然如此简单,就像我复盘写这个稿子时候,回想起来按照这个思路修下去最多半小时,怎么就花费七八个小时呢?

其实就像人生一样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跌跌撞撞起起伏伏,走过那么多弯路,在三十岁的时候回头看怎么就如此呢  如此啊

现在论坛技术贴很少了,尽是些浑水摸鱼的。
就像西行之路,难免遇到妖怪,人生道路难免遇到坎坷,加油,像个少年一样的往前冲

修机是如此人生亦是如此。各位在维修的道路上且修且珍惜,且看且珍惜。

各位大佬帮忙加分。感谢国均的技术支持。

月饼大佬可以帮我账号加点权限不。手动卑微

还有迅维这个帖子编辑真的太难了,有没有预览功能开发一些,还是我不会用。真的太难用了。

 会员196257300鑫豆2025-5-28 11:01
 会员356269300鑫豆2025-5-27 17:57
 会员464022300鑫豆2025-5-20 16:08
 会员1346977300鑫豆2025-5-10 17:24
 会员1502282300鑫豆2025-5-7 14:16

网友:
我想知道是哪个同事叫你干南桥的

网友(2021-12-02):
啥都无法表达,唯有卧槽走天下

网友:
分析得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修机码字不易。加分点赞

网友:
谢谢LZ分享经验  学习一下思路

网友:
写个帖子比修机都不轻松!

网友:
就码这个帖子下来都不知1小时时间了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不错感谢分享,技术不错

网友:
牛皮啊,主要单断PG的话断不全,太多了

网友(2022-01-16):
教学式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看到最后突然发现要收费了,想知道最后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峰回路转轻松秒杀。修机码字不易,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文中描述:4:ec要开启95829a  ec得收到pg   pg正常才ec才会正常发出这3.3。 转念一想会不是芯片坏了,直接割断这个脚。按开关发现一样 。
   结尾总结:注④:这个机器断开第83脚vron  并不会掉电,其他电压都会出来,只有经过95829a控制的vccsa-vccgt--+VCC_CORE  并不会出来。但是并不会掉电。
那么VRON切断到底断不断电呢?

2、那个坏的芯片最后是多少v电压?芯片实物位置缺图,可惜
3、国庆忙完刚看到帖子,来迟了,一口气你的都看完了。

坏的芯片是内存供电2.5v芯片   其实也不是芯片坏    是pg脚的电容拉低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坏的芯片是内存供电2.5v芯片   其实也不是芯片坏    是pg脚的电容拉低了

老大,有个问题问你,内存2.5应该是在触发后第一时间就开启吧,但是楼主这里1.0的总线供电都有了是啥情况?还是说我理解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老大,有个问题问你,内存2.5应该是在触发后第一时间就开启吧,但是楼主这里1.0的总线供电都有了是啥情况?还是说我理解错误?

2.5v电压已经产生    但是2.5v芯片的pg没出来    虽然芯片开漏输出了pg    但是被pg脚的电容拉低了     所以最后是他电容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电压已经产生    但是2.5v芯片的pg没出来    虽然芯片开漏输出了pg    但是被pg脚的电容拉低了     所以最后是他电容坏引起的

噢,这个样子哈。但是pg不发出去,下一级电压应该不会出来吧。我还是有点迷糊

网友:
这个是难查,太多PG

网友:
确实很不容易

网友(2022-05-25):
看着很牛逼牛逼

网友(2022-07-01):
结果修好了就行,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太强了 学习了HP的广大板子这种故障

网友(2022-10-18):
靓仔 靓仔 ,你这么靓 为什么 不把图纸分享上来。 衰仔

网友:
楼主厉害了,8个小时的维修

网友H:
我有台老笔记本,10年了,最近在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台老笔记本,10年了,最近在折腾.....
喜欢就可以慢慢折腾, 对于维修人来说 十年了主板买一块二手的解决更快

网友(2022-12-03):
很好的掉电维修思路,尤其没图纸没点位,修这样挺厉害

网友(2024-05-11):
高手,大神级的

网友(2025-01-19):
没有图纸,点位图,维修靠查找芯片参数,挺难得。

网友:
思路清晰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