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都是type-c的线怎么接表头看电流?

楼主(2021-09-29):
买了一套联想的GaN充电头,想着手机电脑都能用
然后之前看到论坛有帖子教学怎么接表头
然后我剪开线就搞不明白了
这个线总共有8条,大佬指点下怎么接,谢谢!

网友A:
这是船长老大的图片,参考一下。

网友B:
这个简单,5毛钱红包,我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船长老大的图片,参考一下。

主要是搞不清楚我线剪开2条一样粗的红色线有啥讲究还有搞不清楚另外6条细线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5毛钱红包,我教你

老铁看下私信

网友:
刚看了下自己剪开的线
2条红色是通一起的,2条银色也是通一起
那大概就把2条红色看成1条供电,2条银色应该是接地
另外4条是调整各种电压电流用的,这4条对接表头不管
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问题

网友:
可以去买转接头,普通口转过来就可以看

网友:
淘宝typec快充模块很多,有的还带电流电压显示

网友:
烧机器就麻烦了。

网友:
你去问淘宝店呀

网友:
电流表串在地线电压表并联电压

网友:
昨天看到8条线有点蒙
今天看了下,果然2条红的是供电,2条灰的接地,另外4条信号线
搞明白这些线就容易了

网友:
你这一刀够狠,不需要全部剪掉吧

网友:
用转换器没这个必要

网友:
不是有转接头吗,感觉很好用,手机电脑都能用

网友:
我就是买的转接头,输入是联想的扁头,输出就是TYPE C

网友:
转接头,四五十一个,买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买一个现成的。不要自己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