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850 2G,花屏修复记

楼主(2021-09-29):
V星7850 2G,换了显存,加焊了核心,用dvi接口转VG,颜色不对,用HDMI接口大显示器显示亮机LOGO之后就黑屏没信号了,可以进入安全模式,用8寸显示器就显示一切正常,拆开未发现掉电容之类,接口上洗板水一样情况,只能重装系统了,先重置系统中…

网友A:
在不显示的接口倒一些洗板水 趁洗板水没干之前 用对应的插头快速抽插 那动作应该是个成年人都能想象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显示的接口倒一些洗板水 趁洗板水没干之前 用对应的插头快速抽插 那动作应该是个成年人都能想象的那样: ...

我才16,带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