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现在论坛用QQ浏览器登录怎么登录不了

楼主(2021-09-29):
  卸载 重新安装也不行,清空数据都一样的结果。是论坛问题还是浏览器问题?

网友A:
您好,更换浏览器试试
操作中如有疑问可咨询站务微信:XW4006631699。

网友B:
经测试正常,一,你重装下QQ浏览器,二,你打开上面的极速内核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更换浏览器试试
操作中如有疑问可咨询站务微信:XW4006631699。

更换浏览器可以的啊,以前一直用的QQ浏览器现在换别的不习惯。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测试正常,一,你重装下QQ浏览器,二,你打开上面的极速内核模式。

。。。换个模式一切OK了,谢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模式一切OK了,谢了  !

嗯 ,因为部分新网站都不支持IE模式了,好打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