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通病!苹果手机耗电快怎么解决?不知道原因一味换电池也没用

楼主(2021-09-29):
  很多小伙伴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手机莫名的耗电,晚上充满第二天早上就没电了。在没有重度使用的情况下,一天要充好几次, 充电宝都离不了了。有时候换了电池,但还是没能解决根本问题,到底是哪儿的原因?今天就给大家讲解下iPhone手机耗电快怎么解决!

  iPhone手机耗电快,续航差,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虽然今年的iPhone13提高了电池容量,但和安卓手机一对比,续航能力还是有点差强人意!

iPhone手机耗电快怎么解决的方法:

  一、IOS系统本身的问题

  苹果iOS 系统不稳定,会导致手机掉电快,可以尝试刷机或更新系统版本来解决。

  手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同时打开多个 App,频繁切换后台,或安装一些第三方应用软件一直运行,也会导致iPhone掉电快。

  可以在“设置”-“屏幕使用时间”中查看哪些应用在后台运行,关闭或卸载相关应用。

  二、外界环境影响

  苹果手机一般在0至 35oC 之间的环境中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会影响到电池的性能。而且温度过高时,iPhone手机可能会停止充电,且屏幕会变暗甚至黑屏。

  同样的,低温环境对iPhone手机影响也很大。在寒冷的冬季,iPhone设备可能会突然掉电直至关机,需要将其带回温暖的室内才可以恢复正常。

  三、电池本身问题

  其实造成iPhone手机耗电快,待机时间短的两大主要因素还是电池或者主板的问题,那我们该如何判断,找到真正的元凶呢?

  手机电池的循环次数在400-500次左右,之后电池的续航能力就会明显减少。手机正常使用电量低至1%或者2%时才会关机,如果出现到20%、30%这样没有规律的突然关机,按开机键出现无电量符号,充电开机之后提示电量还有百分之几十,这样的故障多半都是电池出现问题。

  我们还可以在设置—电池—电池健康度进行查看,如果在80%以下就需要尽快更换电池了,因为iPhone手机电池低于80%的时候会做“降频”,严重影响手机使用性能。

  四、主板漏电

  当然,iPhone手机耗电快也并不完全是电池自身的问题。很多小伙伴说,明明是刚换过电池的,但手机耗电的情况依然没有什么改变,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有漏电的地方。

  如果电池最大容量仍在 90% 以上,但出现续航变差,且短时间内掉电很快,啥都没干待机没多久电就掉了快60%了,这很明显是待机耗电异常。

  耗电快,基本上待机3个小时左右就自动关机了,像这种情况,80%是手机的USB管理芯片造成的,从iPhone 5S以后的机型开始,一直都存在着这种通病。

  另外,漏电的原因大多是由于长期使用车载充电导致的,因为汽车在启动或者熄火停车时电压不稳定,瞬间的高压冲输可能回让手机的过压电路损坏,拆机更换充电芯片。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iPhone手机耗电快怎么解决的方法,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网友:
我以前的苹果5的充电管理IC就被车充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