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258XT 6BC20 NW916 ASimt256g 卡机成功修复。

楼主(2021-09-29):
SM2258XT 6BC20 NW916 ASimt256g 开卡过程。
品牌型号,主控芯片,闪存颗粒型号

故障问题:主板bios可以认盘,无法分区话格式化,无法重装系统,数据无法找回了,尝试方法把硬盘的数据找回不成功。主控配不上,开卡软件一直卡死。win7 64位系统效率不行。又更换 win10 64位,打上nvme驱动,短接触电
M.2 sata 协议,m.2转接sata接口,接上群联开卡板1020m出来了。按照开卡教程设置。

重新分配扇区计算数警报!能找回硬盘的数据几率很低,我已经反复验证,接口crc错误计算警告!,当前待映射扇区计数警告!想找回原有的数据,只能pc3000了。

之前分区无法格式化,因为没有序列号,又重新设置一次,要对上地址,找到对应的主控软件,成功与否在于开卡板的兼容性了。幸好我手上有两款可以使用。

SM2258XT镜像助手,diskgenius,无法操作数据镜像。mpisp2258.bin文件,找了两天通宵都没有。

最后,硬盘修复了,成功分区,读写拷贝文件。

唯独数据恢复,找到的教程不完整,使用的开卡板型号不一样,很难对比之间操作的失误。

网友:
谢谢,我也有一块杂牌固,三星颗粒,找了好久的固件。

网友:
固件难找,下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