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1D 不充电

楼主(2021-09-29):
客户自个买的新电池也不充电。拆机后进水了。31 ,32 节点已断开。连接后还是不充电。想换个芯片看看,手上没有739 ,看谈论里说739和955通用 ,料板上找了一个装了上去,依然不充电。PS_ID口电压是正常的,但没有波形。查来查去没办法订了一个EC 。换上就有了波形。结果还是不充电。,客户电话来催了,说只要不降频。速度 快就行了。我心想没修好怎么收钱呢。想想装起来算了,突然快递小哥来了。送上了我的739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换上。有波去量了下电感,有波了。正在充电。。这机子查了好几天。。。你们说通用,但在DELL的机子上,我持保留态度。以后机子一定按原型号搞。太费时了。

适配器插入时的波形。

网友:
还是换原型号的

网友:
有些不一定的  外围电路啊

网友:
代换有时候搞得自己都搞不懂啥问题了

网友:
芯片一定要同型号代换

网友:
如果是同行的,换了请允放电芯片就好了,还能挣点钱,结果代换不行,后期折腾的那些时间算进去,应该没利润了

网友:
其实换芯片的原则就是尽量不要去代换,除非是你手上有代用的,你订芯片需要时间,你可以先上代用的试试这个是可以的,不要指望代用,把希望给原装芯片!!!?

网友:
上两天修了一个739的,进液,刚好是739的位置,全部发霉,第一片测着好好的就发烫烧了,第二片,客户拿回去第二天,拿回来拆开看充电下换已经炸了,芯片的充电pwm脚已经短路,但是用适配器还可以开机,后来和客户协商,不用电池了,这样的估计板层漏电了,修好也不耐用。进液机器还是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