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昂达 H110M了,上次短路不触发,这次不跑码

楼主(2021-09-29):
     上星期撸过一个CPU供电短路    风扇轻微一闪,这次直接不跑码
习惯性直接测供电,内存供电0.2 直接就不对了   秒杀的节奏
芯片是 UP1542S  找料板没有  看代换大佬们说可以用RT8120A 直接换
换完再次触发依然跑马00 但是听到昂达主板  亮机的嚎叫。。。。。。。,人家其他主板都是清脆的    滴 的一声

网友:
这是哪里的供电

网友A:
修好了没?最后是不是刷BIOS好的?

网友B:
换完内存电压正常1.2V输出了吗?DEBUG跑00是电压都不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 1.2v   只有0.2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最后是不是刷BIOS好的?

内存供电修出来  就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完内存电压正常1.2V输出了吗?DEBUG跑00是电压都不正常

换完内存供电出来1.2v 就好了    诊断卡依然是00  ,但是已经亮机了

网友C:
这样故障修起来还是挺爽的,关键稳定不返修

网友D:
还是老手师傅厉害,小试牛刀,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老手师傅厉害,小试牛刀,顶起。

主板价钱太低啊   都没深入研究过    做同行真没意思   50起  爱搞不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故障修起来还是挺爽的,关键稳定不返修

没供电的  这种一般都稳定,   修供电 我就怕CPU供电

网友E:
现在诊断卡很多都是不跑码的,我是诊断卡,喇叭一起插,有时听到声音就是亮机了

网友F:
测电压不是内存槽旁边的一个贴片电容吗   怎么测的电感?

网友:
修好了记得你和大家分享啊

网友G:
这个PCIE 没有接LPC线,不跑码正常啊。我只碰到过部分技嘉黑科技可以直接PCIE 跑码

网友H:
我修主板基本上都是亏钱了,收坏板子加上淘宝买材料的钱比一张好的都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诊断卡很多都是不跑码的,我是诊断卡,喇叭一起插,有时听到声音就是亮机了

是的  尤其很多杂牌的板  一般都不跑码的   接喇叭 或者直接接VGA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电压不是内存槽旁边的一个贴片电容吗   怎么测的电感?

电感简单粗暴  又大   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PCIE 没有接LPC线,不跑码正常啊。我只碰到过部分技嘉黑科技可以直接PCIE 跑码

PCI 也 也有少数不跑码的    ,所以pci-e  大厂家好点,  杂牌基本都是不跑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主板基本上都是亏钱了,收坏板子加上淘宝买材料的钱比一张好的都贵了

那兄弟你是练手来了,  主板我都不收   换板客户不要  就有空修修,  不会收坏板来修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