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S MAX手机无法使用面容故障维修

楼主(2021-09-29):
iPhone XS MAX手机无法使用面容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加电漏电430mA左右,能开机进入系统,除手机无法使用面容外其它功能正常。

维修过程:

  加电不触发手感温度发现CPU面靠近面容供电IC起热,分开上下层,再次加电面容供电IC起热,结合只有面容不能用,确定这个芯片故障,取下更换一个后仍然是加电漏电400多毫安。

  查面容供电IC周边元件无短路和无对地值偏低,继续查找面容相关电路的连接座及连接座周边电路对地值发现C4490两端都是接地,此电容一端是面容供电IC引出的的供电,更换电容后短路消失。

iPhone XS MAX手机无法使用面容故障维修 图1

  再次安装主板到壳总成,测试面容依然无法使用,点阵取下连接到鲁斑测试工具测试用安卓手机拍照时能正常发光,泛光部位也能正常发光。

  但点阵安装到主板用CAPTURE软件打开测试,再用安卓手机拍照捕捉是不能发光,由此断定还是点阵没能正常工作,问题应当出在面容供电IC线路。

  经综合判断后,打开点位图发现C4490的一端是直接通面容供电IC,没连接到其它线路,但通过查看原理图发现是经XW元件和主供电相通,也就是实际等于直接相通才对,测量C4490的供电对地值明显高于PP_VDD_MAIN,测量两点不通,判定:这两点实际是断路了,于是,飞线解决。

iPhone XS MAX手机无法使用面容故障维修 图2

  装机测试面容正常录入和解锁成功。到此,iPhone XS MAX手机无法使用面容故障修复。

iPhone XS MAX系列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3663-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技术组李老师)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