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TX950 供电问题

楼主(2021-09-29):
显卡开机提示接外接供电   但是都插好了     各供电都正常  GPU三项供电 只有PIE-E供电那组工作   独立供电那组不工作    管理芯片 驱动芯片MOS管都换了   功耗检测   G级无控制电压    有高手遇到过没给支个招  谢谢了

网友:
第三方代发

网友:
这个我知道,在一堆三极管上面那个电阻有问题 或者掉了

网友A:
我尼玛有20张矿卡 都是这个问题 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尼玛有20张矿卡 都是这个问题 找了好久才找到

没图纸 不好搞   电阻老化也不知道多大   目测没有掉件

网友:
楼上的也是人才,这个小电阻问题也给你搞出来了,牛皮!

网友:
有图纸就好找 没图纸的话只能顺着供电插入检测跑线了

网友B:
已搞定  检测脚一小电阻阻止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尼玛有20张矿卡 都是这个问题 找了好久才找到

那多好,一个问题只要找到,别的直接干

网友:
现在显卡价格高处不胜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搞定  检测脚一小电阻阻止变大

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是哪个脚,芯片型号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搞定  检测脚一小电阻阻止变大

楼主 你那个显卡怎么修好的哦是不是换了电阻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那个显卡怎么修好的哦是不是换了电阻的哦

检测脚链接到7002管子的电阻无穷大了

网友:
学习了!没修过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脚链接到7002管子的电阻无穷大了

楼主可以圈个图片过来看看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测脚链接到7002管子的电阻无穷大了

我手上有一张和你的一一模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一张和你的一一模一样的

也是技嘉的显卡  GTX9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是技嘉的显卡  GTX950?

我的是960的外观和你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技嘉的显卡  GTX950?

开机也是提示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960的外观和你的一样的

楼主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960的外观和你的一样的

我发布不上来图   就是风扇插头哪里  一排三极管  最上边那个6脚7002   有一个电阻一头链接检测脚  一头链接 管子 我把它都换了   修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发布不上来图   就是风扇插头哪里  一排三极管  最上边那个6脚7002   有一个电阻一头链接检测脚  一头链接 管子 我把它都换了   修好的

楼主是不是R521这个位号的电阻吗 是多大的电阻谢谢你说一下或者是我们加个微信可以吗  我测试了有几个电阻都是和7002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R521这个位号的电阻吗 是多大的电阻谢谢你说一下或者是我们加个微信可以吗  我测试了有几个电阻都是和7002相连的

网友:
你把那个7002  6脚复合管子换掉就好了

网友C:
型号就是7002哇 我试试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型号就是7002哇 我试试哈谢谢了

2N7002复合管   就是两个7002三极管封装到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N7002复合管   就是两个7002三极管封装到一起的

主板上那些地方有呢 坏显卡我没有只有去主板上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N7002复合管   就是两个7002三极管封装到一起的

我把拆了没有装可以了谢谢你了

网友:
南京优本因公司发展需要,招显卡维修师傅、学徒,以上职位公司均提供吃住 薪资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