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个捡钱案例,DELL15-7572,LA-F251P

楼主(2021-09-29):
我又来水下载分了,别喷我
DELL15-7572,板号LA-F251P,1.0

客户到店说找了修手机的看了下主板问题不会修,淘宝买的电脑还有第三方标签
到手故障表现为开机电流卡0.4,然后掉为待机电流,再次触发依旧

拆机后一眼就能看到内存座子被干过,客户说没有找人修过,那应该买来就是修过的机器

裸板开机风扇狂转,电流卡在0.4不动,故障灯不闪也不亮,

先刷了个论坛的BIOS,涛声依旧,内存换了包亮机的依旧
按照时序先测了平台复位,PLT RST是有的3.3V,BIOS也刷过,然后想起来还有个DRAMRST#
看了看内存槽脚位焊接良好,测了供电有1.2V,DRAMRST#无,0.06V,

跑线到背面有个470欧的电阻由1.2V上拉,在线测量阻值正常,内存槽DRAMRST#脚位对地阻值正常不短路,
电阻一头1.2V,另一头0.06V,如果没短路为啥被拉低了呢,信号直接进CPU的,感觉有点慌,可能捡不到钱了

拿出电阻本先换了个470电阻,拿自己的内存再次开机,电流竟然跳变了,再次测量电阻两端都有1.19V

拿起客户的8G内存,装上开机,涛声又依旧了,电阻一端又变成0.06V,
但是这次主板故障灯开始闪了,黄灯几下,白灯几下,

保险起见再次拆机换了电阻,没再上客户的内存,拿了一根新的4代8G内存,

装起,触发,电流欢快,测试了好一会,又来回开关机都正常,收钱抬走

再次捡钱快乐~~~~~~~~~~~

(最近好多阻值正常的电阻但就是不正常的,所以说怀疑了换就完事了)

补充内容 (2021-10-1 16:11):
统一回复,没有返修,第一次应该确实是电阻引起的,内存也坏了,因为换了包好的内存一样的,换了电阻,再插客户的内存电压同样被拉低,但是主板故障灯开始闪了,换的电阻应该没问题,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又换了个

网友:
所以,电阻坏了,内存也有问题?

网友:
难道是内存坏了引起的电阻损坏

网友:
电阻坏了,内存也有问题?

网友:
内存烧电阻把

网友:
下次注意

网友:
结果是客户说主板没问题只是他内存坏了还骂你坑他修主板是不是

网友:
板没问题只是他................

网友:
没再换回内存试下?

网友:
内存复位烧上拉电阻,这是多少百年能遇到一次

网友:
没找出真正原因吧?这个可能要返修。

网友:
这就是维修人被傻傻吸引不肯离开的地方

网友:
这个机器原先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于是上家焊了内存槽的引脚,不是上机这家,是卖笔记本的那家

网友:
没看明白,原内存是坏的吗?

网友:
可能要返修。

网友:
那这内存坏了  客户不会说是内存问题不是主板问题 代价大了扯皮

网友:
装上内存,别上电测试下对地值

网友:
上家焊了内存槽的引脚,不是上机这家,是卖笔记本的那家

网友:
这个电阻是干啥用的,上拉吗

网友:
看到2楼的评论,有同感啊

网友:
有点复杂啊~~~

网友:
内存坏吧上拉给弄坏了可能    跟客户解释又是费劲

网友:
这概率也是牛了

网友:
这…………一顿操作,不就是内存坏了

网友:
双重故障,二次报价,客户易跑

网友:
接机的时候就要看客户说话的内容,要是看出不太舍得花钱的就要小心了,做测试的时候发现花钱可能要多的时候,先别急于动手,再报价,看能不能接收,不能可以退机,但是问题给你查出来 了,要给个拆机诊断的费用.

网友:
可能要返修

网友:
电阻不会只坏一个吧?

网友:
hhxx.ttxs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拆下来的电阻测试了么,感觉有点玄学

网友:
这么说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2022-10-06):
新款笔记本不好修 很多CPU坏了

网友(2023-06-16):
应该说你的是技术过关

网友:
不错,但是这电阻坏的可能性太小了

网友:
这种电阻坏的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