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0gt老显卡1.8v,供电不见!

楼主(2021-09-29):
自学显卡维修实践中,遇到问题了。七彩虹9600gt老显卡,12v.3.3v,5v,供电都正常,但就是找不到1.8v供电,这个电压没有,当然内存1.5v,核心0.9v,也不出来,以下是测量出的电压分布情况!
刚刚学习中,小白一个,也没有点位图,所以请问大家这板子难道没有1.8v?要是有那在哪?为什么不出来?帮分析一下!背面的电源管理芯片字迹模糊,也看不见什么型号的了!

网友A:
老的n卡好像没有1.8

网友B:
没图没资料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没资料不好修!

确实是!特别是老卡,难找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的n卡好像没有1.8

确定吗?我找了很久都不见!老卡又没资料,刚学的维修也不是很懂!

网友C:
这种老卡怎么会有1.8V?直接修核心供电,核心出来显存自然有。

网友D:
板没问题只是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老卡怎么会有1.8V?直接修核心供电,核心出来显存自然有。

原来如此,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现在核心供电好像是有0.4V,电压偏低,会不会是某个分压电阻出问题?没点位图这可什么找出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没问题只是他...............

板太老了:daxiao:
不过尝试修复只是想 享受其中的过程。若能修复成功,也是一种成长。

网友E:
帕斯卡架构之前的N卡均没有1.8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帕斯卡架构之前的N卡均没有1.8V供电。

那a卡呢大佬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资料!

网友:
跑线路很快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帕斯卡架构之前的N卡均没有1.8V供电。

问问大佬!帕斯卡架构是几系开始

网友G:
我的就是找电感。或者是8个脚的IC的图纸,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问大佬!帕斯卡架构是几系开始

帕什么架构?一脸懵逼,向大哥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就是找电感。或者是8个脚的IC的图纸,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找电感不错,就怕是芯片周边电路故障引起的,不好查哦

网友H:
终于认得出背后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了,是rt9259a,经过测量发现1脚自举升压12v,2脚为开启信号2.6v高电平正常,5脚输出电压很小,0.05v左右,不正常!8脚芯片供电12v正常,14脚上管信号输出0.4v应该正常!9/10/11脚0v。
开始以为是芯片的问题,从另一种块板上拆了一个同型号的9259(不敢确定此芯片的好坏情况)换上,测量还是一样的值,mos管也给换了,测上管D极12v,G极0.4v,核心供电依然只有0.4v左右,显存供电0v。修到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难道两个9259都坏了,手上没有新的芯片可以换,尝试过用up6161s14代换,发现输入端电压都变成了9v,输出好像变化不大!核心显存供电依然没有正常!迷糊了!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问大佬!帕斯卡架构是几系开始

10系,就是帕斯卡架构。

网友:
A卡我记得从HD5XXX就开始了。有点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终于认得出背后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了,是rt9259a,经过测量发现1脚自举升压12v,2脚为开启信号2.6v高电平正常,5脚输出电压很小,0.05v左右,不正常!8脚芯片供电12v正常,14脚上管信号输出0.4v应该正常!9/10/11脚0v。
开始以为是芯片的问题,从另一种块板上拆了一个同型号的9259(不敢确定此芯片的好坏情况)换上,测量还是一样的值,mos管也给换了,测上管D极12v,G极0.4v,核心供电依然只有0.4v左右,显存供电0v。修到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难道两个9259都坏了,手上没有新的芯片可以换,尝试过用up6161s14代换,发现输入端电压都变成了9v,输出好像变化不大!核心显存供电依然没有正常!迷糊了!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二?

老哥,我昨天刚修两个老古董gts250 450两个一样的毛病跟你的一样问题,没有显存供电,一个显存供电短路一个不短路,不过都没有电压,烧机短路的卡也是电源管理芯片发烫严重,网上买个好的安装ok,250显卡正在找老芯片up6161s14,14脚芯片也有问题,也是找不到好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终于认得出背后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了,是rt9259a,经过测量发现1脚自举升压12v,2脚为开启信号2.6v高电平正常,5脚输出电压很小,0.05v左右,不正常!8脚芯片供电12v正常,14脚上管信号输出0.4v应该正常!9/10/11脚0v。
开始以为是芯片的问题,从另一种块板上拆了一个同型号的9259(不敢确定此芯片的好坏情况)换上,测量还是一样的值,mos管也给换了,测上管D极12v,G极0.4v,核心供电依然只有0.4v左右,显存供电0v。修到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难道两个9259都坏了,手上没有新的芯片可以换,尝试过用up6161s14代换,发现输入端电压都变成了9v,输出好像变化不大!核心显存供电依然没有正常!迷糊了!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二?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很容易坏的他用来调整场管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终于认得出背后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了,是rt9259a,经过测量发现1脚自举升压12v,2脚为开启信号2.6v高电平正常,5脚输出电压很小,0.05v左右,不正常!8脚芯片供电12v正常,14脚上管信号输出0.4v应该正常!9/10/11脚0v。
开始以为是芯片的问题,从另一种块板上拆了一个同型号的9259(不敢确定此芯片的好坏情况)换上,测量还是一样的值,mos管也给换了,测上管D极12v,G极0.4v,核心供电依然只有0.4v左右,显存供电0v。修到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难道两个9259都坏了,手上没有新的芯片可以换,尝试过用up6161s14代换,发现输入端电压都变成了9v,输出好像变化不大!核心显存供电依然没有正常!迷糊了!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二?

希望能加你微信方便交流学习!我说我的微信,大写Z1821777351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终于认得出背后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了,是rt9259a,经过测量发现1脚自举升压12v,2脚为开启信号2.6v高电平 ...

refin基准输入是从通过vid一起控制跟反馈调整,核心供电是核心通过pg信号发送给pwm的en来开启芯片,如果核心里面损坏会导致传达反馈错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终于认得出背后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了,是rt9259a,经过测量发现1脚自举升压12v,2脚为开启信号2.6v高电平 ...

先保证芯片没问题情况下 ,然后在测试vid基准 输入输出 还有vcc跟FBRTN:基准电压回路附件的电阻电容有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终于认得出背后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了,是rt9259a,经过测量发现1脚自举升压12v,2脚为开启信号2.6v高电平 ...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我得再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再研究研究!准备买个好的芯片换上去!另外周边电路感觉有掉件,估摸着补上看看情况!大家国庆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