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1005连续打印四张正常第五张无字夹纸

楼主(2021-09-29):
每次都是一样的故障现象,连续打印多页时,前四张正常,第五张夹纸,抽出后是空白无字的。请教大家见过这样的怪毛病吗?

网友A:
控制搓纸轮的电磁开关粘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搓纸轮的电磁开关粘粘

谢谢指导,我检查处理一下。

网友:
惠普1020,M1005基本上都有这个通病,就是面对机器右边进纸继电器问题,把原来的胶去除,用电工胶带缠两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