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788 H61M-P31/W8 不开机不电源不触发通病

楼主(2021-09-29):
故障现像是按开机主板无任何反应,电影风扇和CPU风扇都不转,测所有待机电压都正常,此机IO芯片是F71868A,第80脚是开机脚,测试按开机电压从5V降到0V,正常,试着放电,再次测试一样开不了机,最后把电池拆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后要上论坛查F71868A这个芯片,发现它的86脚要有电压才能正常触发开机,用万用表测电池,发现电压为0.5V,明显已经失效了,更换一个新的电池,上电测试,开机正常,显示正常画面。真是没有想到啊,电池没有电也会引起开不了机,这个主板一定要电池正常才能开机的,电池电压不足或是失效一样按开机是没有反应的,和很多主板不太一样。

网友:
y楼主所述,其实现在好些主板都是这样,所以先测电子,可能有惊喜

网友:
很多h61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
现在的电脑也不知道怎么了,主板跳线放电就能好的故障遇见特别多。

网友:
那是因为你没看到U80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