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VD进水维修之

楼主(2021-09-29):
华硕GL553VD   进水维修(7代I5独显1050 4G)

接机时同行已经自己拆开了,看到进水就直接拿过来了

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干净,处理好后,打各个电感阻也没有短路。

上电测试,电流跑到0.89左右不动,内存上不上都跑一样电流。先不管,先刷个BIOS看看,刷完还是一样电流,量所有电感与转换电压,只独立显卡所有供电都没有,与+VCCGT也没有,先不管独显与集显供电,先看是否已经读内存,直接抓内存SMB_DAT_DIMM与SMB_CLK_DIMM,根本没有读内存的动作。

查内存条件+VTT_DDR  ,+2P5VPP , +1P2V_DUAL这些都正常,只有内存复位为0V,内存复位看点位有到桥与CPU。整板反复看了也没看到哪里有断线。只能一个一个条件查了

查了以上条件都正常。

抓LPC_FRAME#与LPC_AD0-AD3都是无波,SPI有波。再抓DMI_RXN0-DMI_TXP3
DMI_TXN0-DMI_TXN3都是无波,再抓 CPU  VIDSCLK VIDSOUT有波

到了这步,判断那不是CPU就是桥了,而且内存复也到桥与U,独显的供电开启也是桥发出的。

这个机子也修到好几台了,都是比较简单故障,所以当果也没有留意独显供电是什么时候出来。在维修群里问了一下,群里亿芯说他修到这个很多,独显供是在核心供电之前就有了。可能是独显坏了引起,说先把独显拆下来再试试。我又打了一下独显对地阻,也没有短路的,而且反复看了图纸与点位,觉得这个机子正常应该是过内存后才出独显才对。那就先不管独显供电了

先跟同行讲这个不是CPU就是桥了,先换个桥试试了。客户也同意先换个桥试试,如果CPU坏客户就不修了。直接换了一个桥还是一样故障。客户后来不要了,我就收了回来。

这机子收回来放了快了一段时了,这几天有空就直接定了I7-7700HQ回来,原机I5-7300.I7才相差100块,所以就直接买I7的。CPU回来更换上去已经正常显示。

配上自己做的两条4G内存。(打个小广告,接修同行内存维修,内存扩容,30起修。有完整一套维修平台与测试平台。)

修好了,来看一下独显供电与集显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通过抓的波形,可以看出独显是在PLT_RST#出来120MS后出输独显供电,再出输CPU集显供电。

网友:
这就是高手,简洁高效

网友:
       理论超强,示波器用的牛掰!

网友A:
你好楼主请教一下,cpu抓 到并且过了内存,但是在edp接口上没有抓屏信号。除了刷bios外,要查哪里呢?独显条件?cpu?

网友:
CPU问题导致的,楼主技术牛

网友B:
你这内存外观太差了!改天给你看一下我生产的成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请教一下,cpu抓 到并且过了内存,但是在edp接口上没有抓屏信号。除了刷bios外,要查哪里呢?独显 ...

你判断内存有没有过怎么判断的,WE有波吗?WE有波才是已经过内存。过了内存看EDP信号是到U还是到显卡,还是到桥(早期有到桥的)到哪个你查哪个条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内存外观太差了!改天给你看一下我生产的成品

我没洗啊    我如果用超声波洗一下,再贴一个假标,保证你看不出来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洗啊    我如果用超声波洗一下,再贴一个假标,保证你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我以前就是在工厂干显卡和内存条 加工的

网友:
那换了桥独显供电出了吗,,cpu问题也会导致不出独显供电是吧

网友:
都坏弯了哦 进水的机器很麻烦

网友:
大神好多

网友:
这机器cpu坏的可真多  坑

网友:
理论超强,示波器用的牛掰

网友:
CPU不好买呀,有的坏的也不一定,

网友:
楼主可以精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判断内存有没有过怎么判断的,WE有波吗?WE有波才是已经过内存。过了内存看EDP信号是到U还是到显卡,还 ...

WE是指什么信号?在哪里测量?用示波器怎么测量?我测量有没有过内存是打SMBUS看看桥读取内存几次,之后再看内存排阻上面有没有持续的波形,如果有就认为是过内存了;要是测量SMBUS没波就需要检查桥的问题和工作条件等;要是SMBUS有波,内存排阻没波,就认为是桥已经在读取内存了,但是没过内存,也就是没有读取成功;要是SMBUS有波和内存排阻都有波,再测量EDID要还是没波,那就认为是显卡问题,不知这样的判断是否准确?还是需要测量WE波形?望大佬指点

网友:
手里一个内屏不显的,还在研究,有没有可能也是CPU坏?

网友:
最后的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时序和时间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2021-12-24):
内存条短路换颗粒吗 一般完全对地要换好几个吧

网友:
cpu抓 到并且过了内存,但是在edp接口上没有抓屏信号

网友:
现在的维修行情就是CPU价位太高报太高客户接受不了  太低还不够维修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