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MATS怎么超频测试啊

楼主(2021-09-29):
我的显卡,默认测试,显示是PASS,能正常开机,驱动正常,跑分直接花屏,压力测速,TDP百分50,,受可靠电压限制,可以挖矿,算力,只有正常的一半,,这是显存问题,还是核心问题啊,这个显卡,当初用了垃圾电源,12V不稳,导致3221芯片损坏了的,换了芯片,和2个0.002欧的取样电阻,现在就变成这样了,MATS也测不出来,

网友:
论坛有,软件也有,自己找。

网友:
多查找资料,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跟心了下驱动,现在鲁大师跑分了,可还是受可靠电压限制,只能跑分百分50,算了,这个先这样了,打算搞下一个,停了一次电,坏了好几个显卡,

网友:
是不是供电还有问题啊,超频测试需要你的软件支持才行,B站有教程,那个叫任师电脑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