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34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9-29):
2021年9月29号
苹果NMB不开机维修
接到一台苹果A1534笔记本,不开机,放着没用自己就不开机了。
客户准备回家了,要求尽快修好,顶住压力开干,第一次,小心拆机,这机器看着就很高级,不便宜。
按照维修经验,这种自然损坏的要找通病,全板查短路,粗略找了一圈没发现短路,找到电池接口上可调电源,对照点位图找到开机键触发开机,发现电流只能上到0.07a左右归零,说明电路有短路,处于保护状态,这个情况和之前修过的一台内存主供电短路华硕笔记本很像。
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查短路,终于发现PP5V_S0短路,加电烧机发现旁边一颗钽电容冒烟了,一股子火药味,很上头/狂笑
摘除短路的钽电容,阻值恢复正常,查电路图发现有两颗这种钽电容,少了一颗容量会大减影响电路稳定性,就在别的电路板上找了一颗参数相似的陶瓷电容换上。这种钽电容一般出现在微型高端电路板上,我这里一时没找到。就用陶瓷电容替代。
换好电容直接装机开机测试,苹果logo出现,已开机,后来发现电池掉电比较快,怀疑有漏电,后来客户进系统发现电池寿命低,这是正常的。
收钱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