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手机UFS更换和升级

楼主(2021-09-30):
故事梗概:害 倒血霉了 新买来的Zenphone 7 pro没用几天被一个短路的充电器爆破了,放一个罪魁祸首的图。。。不知道怎么220就直接跑到输出这边了。。。否则手机的这颗OVP应该能抗住110v啊。。这破山寨充电器倒还好好的。。气死个人

检查烧了一颗OVP apl6003以及可能一颗PM8150B. 这鬼岛手机太小众,只是碰巧找到闲鱼上有人出这个手机的工程主板,只是没有硬盘所以赶紧就拍下了。 拿到手纠结了一下还是决定直接干硬盘吧因为ovp和pm的脚距都太小了,生怕拆得下来焊不上去,概率上老主板还可能有别的问题。

进入正题:

一顿操作结果发现UFS下面打了胶,好不容易拆下来清理胶结果把阻焊全给搓掉了。。。图就不好意思放了 太丢人。。。

所以想求助于各位大神
所以这个手机配的是一个KLUEG8UHDB-C2E1
1. 请问这颗UFS能用常见的 SM3350 或者 JM901 主控的板子飞线把数据备份出来写到重新买的一颗里吗 还是必须要用到编程器 请问有推荐的吗
2. 淘宝拆机的料靠谱吗。。。还是买全新的放心 以及这个硬盘淘宝还有卖UFS3.0的C2D1的能够兼容吗
3. 同电压参数的三星还有一颗KLUFG8RHDA-B2D1 的512G的 请问各位大神做个这样的升级可行吗?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CPU 硬盘一起搬过去最简单

网友B:
慧荣3350量产后直接格式化了,读不出分区。一般不能单独更换,有可能加密绑定得,你的芯片掉点太多得话估计也被你翘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 硬盘一起搬过去最简单

看他得手工,应该搞不定的,不然用淘来得料板修原来得板子最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他得手工,应该搞不定的,不然用淘来得料板修原来得板子最靠谱

手工确实不行。。。搞个UFS都能成这样整CPU怕不是直接干分层了 而且担心cpu也打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慧荣3350量产后直接格式化了,读不出分区。一般不能单独更换,有可能加密绑定得,你的芯片掉点太多得话估计 ...

忘了说手机是解锁了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C:
理论上可以用主控板操作,直接用镜像工具把整个硬盘资料复制。然后还原镜像。但是必须要深度刷机恢复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用主控板操作,直接用镜像工具把整个硬盘资料复制。然后还原镜像。但是必须要深度刷机恢复分区。 ...

求问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主控板指的是3350那种?

网友:
直接ufs飞线修复就行了,加密的换不了的,楼主手工不行,别折腾了,找人弄吧。

网友(2021-11-07):
ufs扩容我也看好久了没看出什么资料太少了

网友:
如果硬盘没干坏,搬到料板上不搬CPU楼主确定手机能正常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