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asus u3000u usb口全失效,

楼主(2021-09-30):
asus u3000u usb口全失效,朋友述平时只是插了鼠标,实测5V供电正常,求助各位大佬维修思路,求图

网友:
顶一下,希望大佬能看到

网友A:
cpu 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能正常开机进系统,触摸板能使用

网友:
结贴,摄像头是好的,就直接断了摄像头,飞线到USB2.0插口,原3.0接口是好的(2.0坏)只能插3.0的U盘

网友:
确实是CPU的usb2.0口坏了,谢谢习惯孤单的提醒。

网友:
CPU烧USB遇到很多了 可惜华硕基本都没有预留给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