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华为nova7se手机WiFi打不开,简单解决方法教给你, 轻松搞定

楼主(2021-09-30):
5G华为nova7se手机WiFi打不开,简单解决方法教给你, 轻松搞定

  在日常使用手机的时都离不开WiFi,但很多朋友都曾遇到过手机无线网打不开、WiFi信号搜索不到、或者是打开后自动关闭的情况。那么手机WiFi打不开打不开怎么办呢?不慌,下面以华为Nova7 SE为例,给大家分享一下手机WiFi打不开的处理解决方法。

华为Nova7 SE手机WiFi打不开的处理方法:

1、重新打开/关闭WLAN开关

  当手机打不开无线网和蓝牙时,可以在设置里,尝试重新打开/关闭WLAN开关。

  点击设置——WLAN——将WLAN开关打开/关闭;蓝牙——将蓝牙开关打开/关闭。

2、重启飞行模式

  把【飞行模式】打开/关闭,重启手机,看看WLAN是否能正常打开。

3、恢复出厂设置/刷机

  以上两种方法都不能解决的话,建议将手机重要资料做好备份,恢复出厂设置或刷机。

4、WiFi芯片问题

  排除了软件方面的问题,还是无线网打不开的话,就是硬件方面的问题。首先检查WiFi芯片是否接触不良或损坏。

  手机进水后,WiFi打不开或者打开后自动关闭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WiFi本身工作不正常、WiFi本身损坏导致的,主要是在进水之后WiFi芯片里有腐蚀,一般只要把它清洗后,故障就解决了。不行的话,可以重植或更换好的WiFi芯片。

  摔过的机器,检查WiFi芯片是否有虚焊、掉点、接触不良,可以加焊、重植或更换WiFi芯片。

5、主板线路问题

  如果更换WiFi芯片后,无线网还是打不开,接下来就需要检查WiFi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电路上相关元件是否接触不良或损坏,重植或更换好的元件。

  需要注意的是,电路中电容不要随便拆掉或不要,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电容,它电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足以让你的手机“瘫痪”。海思1102A系列的WiFi芯片,V11脚的电容是一定要装的!如果不装会导致手机无WiFi的通病。

华为Nova7 SE原理图

WiFi芯片点位图——V11脚相连电容

  华为有些机型中,WiFi都有专业的晶振, Nova7系列,摔过的机器WiFi打不开,晶振损坏的几率还是比较多的,维修时需要多注意。

晶振实物图

晶振点位图

  华为Nova7SE 手机WiFi打不开,不管是外部元件短路还是内部短路,都会导致信号线串线或供电线串电都会引起WiFi故障,因为芯片是二合一的,WiFi和蓝牙集成在一个芯片里面,甚至会导致蓝牙也打不开。

华为Nova7SE主板标注图

  以上是华为Nova7 se手机WiFi打不开的解决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尝试操作一下哟!若是硬件问题导致的无线网打不开,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建议将手机送到专业的维修店,让维修师傅检测维修。

  如果大家有疑问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你这还是轻松搞定呀,都要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