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30不出S5_ENABLE#

楼主(2021-09-30):
        开机引脚有3.3V,但是待机3,3V,5V电压无,,,检测AC_IN#电压3.3V, 3D3V_AUX_KBC_VCC EC的供电有电压3.3V,LID_CLOSE#电压3.3V,ECRST#电压有3.3V  ,,,,s5_ENBLE#也没有短路,,但是始终不出,,,

网友:
检测AC_IN#电压3.3V----低电平有效.
在不明白应该是高是低时,可结合来源分析.

网友:
另外经过检查   断开BA16-6这个双向二极管,现象依旧,估计是有保护,别处未发现问题呢,懒得折腾了,给S5_ENABLE 上拉一个3.3V算了,工作也正常,开机正常显示,不管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