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波三折的HP 8470P

楼主(2021-09-30):
上个月一个朋友拿来一台HP电脑,型号是6470P。故障为好好的,突然黑屏,伴随冒烟。
等朋友走后,拆开电脑。发现主板有一个上管(是产生桥电压的)烧焦了。心想,难道换一个CMOS管就可以了,就这么轻松捡漏。换了后,这组电压仍然没有出来。心想,这个对应的芯片会不会坏了,于是订了两个芯片。
过了些天,换了后,电压仍没出来。与此同时,发现待机芯片51123发烫。一开始以为这个芯片自身有问题,但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替换,但有51125,上网查了,可以替换。但换上后,依然发烫。拆下后,再看看公共点电压。怎么也非常低。这下,又开始围绕公共点来查了。
断开与待机芯片的节点。量了一下,一端只有1V左右。难道被什么块子拉低了。拆了一路上的芯片,走了一些弯路,无果,最后。查了一下资料,应该与EC SMSC KBC1126有关,当我将其拆掉。公共点电压出来了。焊上511233.3V5V都出来了。接下来,问题就是要更换EC了。但心中有些犹豫,这个芯片不知道带不带程序。问了一下客服,说自身就带有程序。于是,订了两个。
过了几天,芯片到了。换上去后,上边一排灯亮了。量了各组电压。除了那个桥电压没出来,其余已经出来了。这下,心想,应该芯片没焊好。于是,花了一些时间,将芯片重新焊上。这组电压终于出来了。
安上CPU,散热管。插电,自动上电,电流跑到0.5几,跳变了几次。接屏,不出所料,亮了。至此,维修结束。
发帖不易,欢迎支持加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公共点短路吗?还是保护隔离没通?公共点短路咋会是EC呢?也没19v直连EC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公共点短路吗?还是保护隔离没通?公共点短路咋会是EC呢?也没19v直连EC呀?

可能是公共点短路。待机芯片发烫就是EC造成的啊。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这个主板也不贵吧

网友:
是不贵,但为了长技术啊

网友:
哎,看到你们的的评论太羡慕了,为什么呢,自己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公共点短路吗?还是保护隔离没通?公共点短路咋会是EC呢?也没19v直连EC呀?

估计是上管击穿了

网友:
这机器如果是我早换板了  看到都累

网友:
学习了,太复杂。

网友:
他都能看到冒烟了 直接换板吧

网友:
正当我想换板之际,没想到,电流起来了。

网友B:
这焊工有待提高老铁

网友C:
EC坏得多,有EC程序备份的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3v或者5v短路拉低了公共点吧

网友D:
基本上待机芯片发烫罪魁祸首就是ec

网友:
能洗刷刷后再拍照吗?估计是3v和公共点串联烧了ec吧

网友:
你这个EC焊 的它老妈都不认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待机芯片发烫罪魁祸首就是ec

经验之谈啊

网友:
EC其实可以用BGA焊。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坏得多,有EC程序备份的吗》

这就如商家所说,买来的芯片自身带了EC程序,无需咱们再刷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焊工有待提高老铁

是啊,焊工是不咋地,尤其是QFN那种。

网友F:
烧管子 你都不检查一下其他供电 不打阻值的啊?

网友:
虽然EC有些歪但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管子 你都不检查一下其他供电 不打阻值的啊?

记住了,下次会打阻值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YOU ARE WELCOME!

网友(2022-05-15):
老友,我也是这个MOS管烧了,这个MOS是什么型号,拆了之后上电自动开机,然后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验之谈啊

老铁,烧掉的的管子什么型号啊,我也有一台这个MOS管烧糊了,MOS管一边是19V,一边都是阻值0.006正常吗

网友H:
老铁,烧的管子是什么型号,我有一台烧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老铁,烧的管子是什么型号,我有一台烧糊了

不记得了,你可以根据上边图片,自己在图纸对应位置看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记得了,你可以根据上边图片,自己在图纸对应位置看一下。

谢谢了,我找到图纸了
不过这个MOS拆掉后4脚阻值才0.006,不知道会不会跟你一样芯片拉低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了,我找到图纸了
不过这个MOS拆掉后4脚阻值才0.006,不知道会不会跟你一样芯片拉低阻值

mos上管一般和对应芯片一起拆卸,之后才能上电,否则后果会烧另一个元件。我记得当时看到那个管子糊了,想着芯片也差不多坏了。于是换了对应的芯片。至于阻值不记得了。而你说的阻值感觉明显不正常,建议去掉对应芯片再测量。可能对应芯片也坏了。

网友:
表示很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