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笔记本型号4710G插入适配器直接开机问题

楼主(2021-09-30):
老款笔记本电脑,宏碁笔记本型号4710G插入适配器直接开机了,系统时间恢复到出厂时BIOS时间,个人觉得是BIOS电池没电的问题,大家如何认为呢,不过我还有一个笔记本把BIOS电池拆除了,也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不同型号无法比较的。

网友(点评):
您觉得宏碁笔记本换一块电池会好吗

网友:
这问题没碰到过,你换电池看看

网友:
抽时间换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A:
大部分都是BIOS电池啊     楼主的图片看着像老款华硕4710G不长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都是BIOS电池啊     楼主的图片看着像老款华硕4710G不长这样

手机拍摄的,拍了好多,图片可能一时发错了,先忽略一下

网友:
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B:
电池没电了或者开关连键

网友:
换一下电池自己测一下吧,不同型号不一样的

网友:
这是华硕笔记本电脑,不是宏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了或者开关连键

开关没有连键,因为有一个现实就是笔记本再插电源的时候第一次自动开机,如果不拔适配器关机后第二次开机,就需要用开机键正常了,只要重新插拔适配器电源,就会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