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GA-Z87X-D3H点位图,查到短路查不出具体位置了

楼主(2021-09-30):
桥附近的三极管短路,拆下还是短路的。桥坏了吗?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换板咯  遇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
顺着三极管3条线查吧

网友:
先测试对地电阻值把怀疑的元器件断开看看还短路不!  怀疑哪个撬开哪个! 最粗暴就是 1-3A烧机!手一通摸就完事了!

网友:
直接1v烧鸡

网友(2021-11-30):
发帖不易,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