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0-80刷网卡白名单刷死问题

楼主(2021-09-30):
下载了联想官网最新的BIOS,按论坛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3106-1-1.html 的方法提取出来的BIOS只有6M,我自己修改后的BIOS也只有6M,按最后一步在DOS下刷入BIOS重启黑屏。

另外一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6621-1-1.html分享的BIOS固件是8M,是不是我提取的BIOS文件有问题把它搞死了。

求助各位大佬,现在开机后电源灯亮,屏幕黑屏,没任何反应,除了把芯片拆下来刷还有其他强刷的方法吗?比如按住某些按键组合后强制刷入。
如果只能拆芯片刷,这个电脑的BIOS芯片是MXIC的MX25L6473E,用XTW100土豪金的编程器能刷吗?

打开后盖后机器

左侧读卡器插槽位置有个按键BATN1是用来干啥的呀?

网友:
看来你不是做电脑维修的 是个人玩家吧  刷BIOS我们都是拆芯片刷的 一般的烧录器都支持 这些都是很普通的BIOS芯片

网友:
bios刷黑屏了,重新找继续刷,直到刷成功为止,目前你这种情况只能用烧录器了,没有什么快捷键或强制方式的

网友:
编程器救回来即可  一道把白名单也解决了  高兴再升级下win11的微码。。。 既然自己折腾  就放开玩  刷个bios玩不坏的

网友:
这就是一位电脑爱好者

网友A:
找个维修店让师傅刷吧,有专业的,现在做维修都不容易,网购电池带着电池,风扇来换的很头疼

网友:
这下搞大了,继续搞不用赔钱的,搞好了有成就感,还可以帮你朋友亲戚搞,到时候你就是大神了。

网友:
给我们留点活路吧,你自己都要是搞好了,我们离失业也不远了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 放假期间抽空再拆出来刷吧

网友:
直接usb网卡就行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维修店让师傅刷吧,有专业的,现在做维修都不容易,网购电池带着电池,风扇来换的很头疼

收费还没有质保的最喜欢了

网友:
前几天居然还有人微信让我教他装系统,搞笑的一逼。

网友:
现在电脑维修这个行业快成夕阳产业了

网友:
吹牛的行业。

网友:
我以前用土豪金的编程器很容易刷坏bios芯片,特别是你这个芯片的厂家的,刷多几次芯片就坏了。后来换成809f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8m的BIOS你提取6m还是没弄好

网友:
自己玩不转了就出点钱让专业人士给你弄下吧。

网友:
重新找继续刷,直到刷成功为止

网友:
这种外人,,论坛就该拉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