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苹果电池断开后摸面容会坏吗?

楼主(2021-09-30):
请问苹果电池断开后摸面容会坏吗?是电池断开后。
忽略图片

网友:
不会!断电或关机后怎么膜都不怕

网友:
只要手不要碰到棱镜就可以了 上面有3条触点是为了保护人眼很容易错误熔断。不碰到没关系

网友:
倒霉了静电都能把主板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