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q24780芯片控制的充电mos管的型号

楼主(2021-09-30):
如题,Q4  Q5的管子以看不出型号,求知道的大神帮忙

网友:
笔记本为海尔凌越S15-1S  版号:6-71-NL4C0-D02B

网友A:
PWM电路的mos管都是N管,任意PWM电路 的下管都可以待用(下管可以代用上管,上管不能代用下管)

网友B:
不用管型号,别的主板充电用的管子搬过来就行。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型号,别的主板充电用的管子搬过来就行。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

在别的板子搬过来,输出只有8v,是其它地方还有毛病吗,电池11.7v,8v充不了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电路的mos管都是N管,任意PWM电路 的下管都可以待用(下管可以代用上管,上管不能代用下管)

在别的板子搬过来,输出只有8v,是其它地方还有毛病吗,电池11.7v,8v充不了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别的板子搬过来,输出只有8v,是其它地方还有毛病吗,电池11.7v,8v充不了电

用示波器测量电感前端波形,如果没有PWM波形,说明并没有工作,查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