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求思路

楼主(2021-09-30):
主板通电风扇一转就停  测量主板供电24P座子  3V供电脚 阻值偏低55左右   想学习一下 下面的维修思路应该考虑哪个方面的故障判断

网友:
先去找资料,熟悉每种系列主板的上电时序后再去修

网友A:
这个待机3.3短路多是io或者桥问题

网友:
又有新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待机3.3短路多是io或者桥问题

谢谢 我找了个开机时许。我先查查io条件吧

网友B:
图片圈起来的三极管全部拆掉不要,拆后主板没修好再说。

网友:
当初我也是这样在这里问的

网友:
要用示波器 看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圈起来的三极管全部拆掉不要,拆后主板没修好再说。

请教大神,看到几个帖子都说这个地方有问题,这是这个板子的通病吗?

网友:
最简单的打一下桥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有短路的直接盖白布,没有短就看3V到了哪些芯片,把芯片引脚翘起,撬到哪个不短了就好了

网友:
六楼牛逼,有点像扫雷

网友:
同意6楼,算通病了,这一款算比较垃圾的型号了。曾经有个网吧,50台机器,有10几台主板这个问题,基本是都是那几个管子坏

网友:
不要去管那个3v的阻值,那个是正常的

网友:
不应该先排除是否短路吗?

网友:
1.05me是否短路,短路就是桥

网友:
一般上电掉电属于欠压,过压保护或者侦测电路坏也就是io,拆掉三极管属于通病,拆掉就好,还是掉电,直接强上电,去量基本电压,PUAI(5VDUAL)→1.5VDUAL→1.05ME→VCORE(1.7V)→CPURST(1.05v)一般掉电是没有CPURST

网友:
我手上有两个这样的板子,一个直接GG了,还有一个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