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规格不同品牌的GDDR5显存能否替换?

楼主(2021-09-30):
同规格不同品牌的GDDR5显存能否替换?

网友:
不能,bios不一样

网友A:
英伟达的显卡可以替换,但是要全部一起换,同时还有调整配置电阻。
比如GTX 980 TI的电阻配置表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伟达的显卡可以替换,但是要全部一起换,同时还有调整配置电阻。
比如GTX 980 TI的电阻配置表如下:

了解,有空再玩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