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104-100不认卡,故障原因:晶振

楼主(2021-09-30):
供电全有,核心发热,上机不识别。
①核心损坏导致不认?由于有供电,电流跳变正常,基本可以排除核心短路。即使坏也是某个逻辑区损坏,这个我就无法检测了。
②BIOS坏导致不认?感觉也不像,因为即使BIOS不装也会识别硬件,只是打不上驱动罢了。
推理归推理,动手还是不能少的。

打BIOS芯片各个脚位阻值~正常;
上电测量各脚位电压~发现pin1脚、5脚、6脚电压0v,正常应该是1.8v。环顾四周没有断线,没有掉件。很明显,核心并没有读BIOS!手里没有示波仪(也不会用),直接开干吧!不是晶振就是核心了,先和好卡对换晶振上机测试。

结果坏卡好了。好卡坏了!
毋庸置疑,就是晶振的事了。

网友:
晶振问题,可以上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是基本装备

网友A(2021-12-23):
我有一片,没有片选信号,阻值无穷大,不知道是否经过电阻,跑线路没找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片,没有片选信号,阻值无穷大,不知道是否经过电阻,跑线路没找到点

不应该无穷大吧,即使毕竟一端连接芯片一端连接核心

网友:
缩小范围,换件咬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