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驱动就黑屏跑显卡显存和核心没报

楼主(2021-09-30):
打驱动就黑屏 跑显卡显存和核心没报错  后面发现 GPU 上面电容掉了三个补上因为就可以解决了  还是不行
这为那修   给我整不会了 发现黑屏之后核心不烫了  显卡是 #显卡维修#

网友:
维修都是菜比啊。

网友:
坏了就换憋

网友:
强啊。真是高手高手

网友:
电压都走齐了吗

网友:
上电看看会不会瞬间掉电一般都是OSC过流电路.,或者某项供电没打全用示波器都打一遍还有固态电容

网友:
手头有一块,估计是核心坏了

网友:
短路过流保护了,查一下每一相核心供电是正常

网友:
我有张750,打小游戏没事,大游戏就黑屏重启,可以跑鲁大师,刷了一个bios后跑鲁大师也黑屏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