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影rx580不识卡维修

楼主(2021-09-30):
up9504p15脚无电压,pcb开路,飞线搞定

网友A:
陆续有这种显存打胶的卡,一样坏,压根没用

网友:
不够美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陆续有这种显存打胶的卡,一样坏,压根没用

不是显存,掉点打胶很正常的

网友:
这是不是通病啊我也有一张这样的

网友:
是缺供电吗 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