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本本无待机

楼主(2021-09-30):
由于没图纸,只是测了bios 8脚和各大电感,没有电压,typec接口这个二极管da703有人说是19v,我测得两头都是5v,这个直接从适配器进来的还是能过转换了?

网友A:
先查通讯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通讯正不正常。

插电后充电灯都不亮,电压应该是没过到充电芯片,我先看看有没有这个脚位图

网友B:
5V就是没有升压 查升压条件 小米不排除接口问题 多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就是没有升压 查升压条件 小米不排除接口问题 多留意

接口换过了,

网友:
5v是没升压 查条件

网友C:
现在新款的不好修

网友D:
全板无电压,bios,ec无待机,typec接口的led灯插上就应该亮对吗?
就查到这个5脚芯片, 4脚没电压 ,5脚有2v。2脚有3v,1脚通过电阻连到2脚的,电阻没问题,就是没电压,正常跑线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板无电压,bios,ec无待机,typec接口的led灯插上就应该亮对吗?
就查到这个5脚芯片, 4脚没电压 ,5脚有2v。2脚有3v,1脚通过电阻连到2脚的,电阻没问题,就是没电压,正常跑线中

1脚还连到了边上的703和d7。已经把703折掉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款的不好修

有点位图还好点,这个是难搞

网友E:
我今天修了一台,DA703是19v,你这是没有升压,查typec的电路,估计不好搞,没图没点位

网友F:
类似于苹果的。充电芯片换。基本秒。

网友:
引用 网友F:
类似于苹果的。充电芯片换。基本秒。

好的,我订了一个还没到

网友:
这个机器很明显是没升压啊 ,论坛有人测量是19V没错啊在好机器上测量是19V的。。 在主板和充电器握手前充电器是输出5V的,要等通讯完了。请求通过了充电器才输出19V这个时候去测量是变成19V了。  重点修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修了一台,DA703是19v,你这是没有升压,查typec的电路,估计不好搞,没图没点位

插上充电器后接口边上的灯亮不亮?我这个装不装电池都不亮灯

网友G:
一个罐子的问题,我刚弄好一个短接分压电阻秒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板无电压,bios,ec无待机,typec接口的led灯插上就应该亮对吗?
就查到这个5脚芯片, 4脚没电压 ,5脚有2v。2脚有3v,1脚通过电阻连到2脚的,电阻没问题,就是没电压,正常跑线中

led等插电池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罐子的问题,我刚弄好一个短接分压电阻秒开机

你说的哪个管子,

网友H:
换个充电口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充电口试试吧

目测二修,接口看上去好像换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