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optiplex 9020 主机。 不管是按电源健关机还是系统关机都会在关机后3秒后自动重启

楼主(2021-09-30):
戴尔optiplex 9020 主机。 不管是按电源健关机还是系统关机都会在关机后3秒后自动重启。 系统换过几个.BIOS更新了。还是不行.
网上说的方法都试遍了.都不行

哪位大侠遇到过此类问题.给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看看电源开关有没有拉低啊。

网友:
代换电源盒试一下不行就要找电板。

网友:
网卡睡眠信号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把机箱的开机键、重启键插头拔下,短接主板的插针开机,看是否正常;

网友A:
电源的事啊。换一个电源就可以。换电源不行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2021-10-30):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事啊。换一个电源就可以。换电源不行就是主板坏了

你太聪明了 能说的都给你说完了 懂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