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暗影精灵4不开机

楼主(2021-09-30):
2021年9月30号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盲修惠普暗影精灵4不开机
十天前接到一台暗影精灵4游戏本,据说是自己换电池加上清灰后不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快速拆机检查案发现场,仔细查看,发现有一个小元件在非法暴力操作中脱落了(至关重要如果找不到原件板子基本上很难修好了)丝印是VG。
可能把这个小零件补回去就正常了,找了一圈没找到,从丝印可以找到该零件型号,从真值表判断是一个或门。
再检查其他部分,由于没有图纸资料,只能地毯式搜查,测阻值看外观细节。外观没发现异常,但是发现ec(开机芯片\键盘控制器)旁边电容阻值明显偏低,接电烧机发现ec巨烫,不要想,EC已经嗝屁了。摘除EC,阻值已经恢复正常!
按照型号订好EC,型号是IT8987E,台湾联阳公司出品,是带程序的,也要求卖家帮忙刷好原板程序。
到货换好EC,接电看待机电流小了许多,按开机键可以触发了,电流可以达到1.3a,看样子快两屏了,但是过一会会自动掉电,屏幕也不亮。问题可能还是在脱落的那个门电路上。
订好门电路,快递耽误了几天,到货后立即装机,发现屏幕已经亮了!这下稳了!
把剩下的零件全部装机测试功能,发现均正常,故障排除!
这块主板价值2000以上,客户已经打算换电脑了,差一点就修不好了,好险,结束!

网友A:
盲修是闭着眼睛修的意思?:门电路不到处都是,改一下电路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盲修是闭着眼睛修的意思?:门电路不到处都是,改一下电路也可以。。。

这是或门,我料板上只有与门

网友:
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B:
这个ec、  不带程序  空的  开机会自动读取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  不带程序  空的  开机会自动读取bios的

有人说是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ec换过  不带程序的

网友:
客户换了电脑你岂不是赚的更多?

网友:
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EC挂了,换个剪板的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