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屏幕不属于花屏、失真、你说这种属

楼主(2021-10-01):
屏幕不属于花屏、失真、你说这种属于什么问题呢!唉、害的我修一天查一天都是正常

网友A:
这个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滤镜啊,手机的颜色辅助 给色盲人士的,我也被这个坑惨了 恢复设置就可以了不用抹除资料

网友:
刷机肯定好

网友B:
屏换了还一样就是cpu了

网友:
感觉缺绿色

网友:
别的手机遇到过底层不对应出现色彩异常。

网友:
大家都猜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换了还一样就是cpu了

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软件问题吧

软件问题、反真问题

网友:
这一看就是,设置颜色反转颜色。

网友:
颜色反转,晕,大师怎么不百度一下

网友:
可怜的手机,好好的给做了一遍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