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开机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1-10-01):
技嘉H81m-dS2 r1.0开机转一下就停,应该是保护了,测了全板电板都正常,也没发现有短路的,开机舜间有复位电压,无时钟,EC换了,bios刷了,网卡,声卡都拆了还是一样开机转几秒就停,剩下就是桥没搞了,有没有同行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搞好的

网友:
查io的12v,5v,3.3v检测电路!

网友:
12,3.3都检查过分压都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