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g3 老烧rt9069

楼主(2021-10-01):
      几天前客户送来一个 g3,说是电源不开机不充电,电池正常使用,拆开机器,看到pu01烧焦,拆掉pu01 打开图纸量输出并没有短路,然后订了几个rt9069,装上后,想不到的情况就发生了,插上电源pu01直接冒烟,拆掉再量后级也没有短路,再上再烧。于是上论坛,看到有不少相同的问题,有的直接拉个3.3上去,有的说是订的芯片参数不对,图纸上这个芯片只出3.3V 既然说参数不对,那么换个别的芯片上去看看,于是找了个别的芯片上去,正常开机充电,不知会不会有后遗症,图上是换的芯片。

网友:
我换过,暂时没有返修。

网友(2024-11-07):
3V有问题 不多说 说结果 PUB02 该是这个比较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