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B75M-GL 触发掉电重启 案例

楼主(2021-10-01):
此板无图纸,只有点位
到手之后所有供电对地阻值打一遍无任何异常,接着插上atx 上电每次开机后万用表量各个供电 按照时序反推,先测量pcie 复位无电压,接着测量cpu供电,似乎可以测量到。好吧三板斧先来一遍,干bios 焊桥涛声依旧,根据时序接着去查,测量atx  pwrok脚有电压,根据时序(APWROK一般和pwrok连一起可以忽略)再测量DRAMPWROK无电压,呢么问题就锁定在这了,看图我们得知 这个信号是有桥发个cpu的 途中由 内存供电经过一个1.1k电阻上拉的。电阻一端是有正常1.5v产生,另一端无电压,断电测量电阻两端阻值正常无明显短路。果断进行拆除,拆下测量发现完全击穿,翻过背面发现这颗电阻轻微连锡,处理后再次安装到位,上电风扇已经可以正常转动,插内存 接屏幕,正常亮机。 不知是否为通病

最后附上 此板点位ASROCK_B75M-GL rev 1.03(此板版本为1.03与2.0出入不大 底子高的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