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X58配至强CPU洋垃圾开机不

楼主(2021-10-01):
一X58配至强CPU洋垃圾开机不亮,测主板待机5V电压正常,短接开机针脚高低电平正常跳变,IO芯片给南桥高低电平跳变正常,IO芯片给ATX14脚拉低电平正常,IO芯片12V和5V检测脚2V正常,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南桥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这尼玛搞得一脸懵圈,按说这应该开机了,手头显卡都卖了,暂时没显卡了,后来测量这机子显卡发现稳压管1117输入12V正常,控制脚4V正常,输出0V不正常,正常应该5V,该输出与电源管理芯片up0104p相连,断电测量该1117稳压管输出短路,拆掉电源管理芯片up0104p再次测量1117输出阻值恢复456正常,故障锁定电源管理芯片up0104p击穿损坏,手上料板上没有这个芯片,查该芯片资料发现与up7706u8引脚定义一样,更换后再次测量1117输出阻值正常,结果开机还是不亮,这时测量1117输出发现输出12V,电压大了,这就很明显了,1117也损坏了,最后更换1117后输出5V正常,久违的显示器亮了,到此维修结束。

up7704u8,up7706u8,up0104p这三个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定义都一样,可直接代换。

网友:
版主移位下板块,我这手机发的,没有相关选项

网友:
补上更换后的正常阻值

网友A:
洋垃圾 没有资料 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洋垃圾 没有资料 不好修

确实,找过图纸没找到,只能按经验修

网友:
照片好清晰啊。。。

网友B:
请教楼主,这是什么放大镜,多少倍?

网友C:
垃圾还修什么扔了算了

网友D:
1117短路把芯片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短路把芯片烧坏了?

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这是什么放大镜,多少倍?

1倍目镜,2倍物镜

网友E:
打错,10倍目镜,1倍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错,10倍目镜,1倍目镜

10倍目镜,1倍物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垃圾还修什么扔了算了

主要是维修乐趣,况且客户他要修

网友:
修好了有成就感

网友:
对对对,就是成就感

网友(2021-11-12):
UP0104S也可以代换,我刚把显卡上的UP0104P换成S,可以用,我的显卡上的烧胡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点评):
多发下代换,有时真心不好找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