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不要了,开机几秒掉电重启,测

楼主(2021-10-01):
顾客不要了,开机几秒掉电重启,测量供电没有cpu核心供电,vccsa 和vccio电压,对时序不太清楚,觉得应该先修外围供电吧,这两个供电都是典型的 运放+开关管 的电路结构,通电时测量358供电正常,基准电压2_5LLEVEL时发现是0v,断电静态测量对地阻值, 为0。还好有图纸,发现由IO 4脚发出,先拆除io,故障一样,发现边上有两个贴片电容,翘起大的一个电容,不再短路,故障点找到了,就是这个贴片电容了,还原io,开机显示

网友:
我怎么遇不到这么好的顾客

网友:
客户不要了还修

网友A:
我经常去收二手电脑时候有很新的近代主板CPU被扣了,  回来都是当坏板卖,没有勇气为了几十块钱主板差价冒着烧了几百元U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去收二手电脑时候有很新的近代主板CPU被扣了,  回来都是当坏板卖,没有勇气为了几十块钱主板差价冒着烧了几百元U的风险

我用的是i5-6400的cpu  集显花屏,但是能试机用

网友B:
现在的主板真心没有什么修的价值

网友:
不错啊,还有m2硬盘接口

网友:
经典故障了,前天还有一块h81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下次换上妥妥的1000+

网友:
学到了,下次再遇见就会修了,谢谢分享

网友:
咋不先搞掉电容呢?

网友:
料版王,是这个称号吗》

网友C:
楼主厉害,这个板看上去成色还 是不错的,可以挂网上卖的,要店里卖出去的时间会长些的,到时会贬值的.

网友:
  我也想要这样的客户 , 好客户都是别人家的,我客户换个G41  料板都要折算抵10块钱 ,不然直接当宝贝儿一样带走

网友:
还是要有图纸啊,事半功倍。不过好的基础更重要,学习了

网友:
顾客不要真是好顾客哈

网友:
低端机易坏,高端的修起来很贵,操心的很

网友:
找了半天才看出来是z170

网友:
运气不错,换上是我,估计拆下最后一个电容前就会放弃是电容的问题,直接ec了

网友:
技术流呀,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主板真心没有什么修的价值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这个板看上去成色还 是不错的,可以挂网上卖的,要店里卖出去的时间会长些的,到时会贬值的.

挂哪个网啊

网友:
这个经验很重要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我每次更换贴片电容,都是搞的一沓糊涂。太难了

网友:
闲鱼啊,这个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押金的

网友:
  这个情况很容易杀错  把I/O杀掉的概率很高

网友(2022-01-05):
图纸楼主可以发下吗

网友:
这顾客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