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 温度高

楼主(2021-10-01):
雷神911M I78750 1060显卡 这个机器一开鲁大师温度就飙到90多度···拆开清理温度还是一样。。。 铜管温度也可以啊··
显卡

网友:
可以尝试换导热管试试,有的不导热

网友:
1如果待机就是80 90 那不正常,估计是核心没有接触到散热器2如果鲁大师压力测试到90,那就改水冷。游戏本散热压不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