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局域网内的共享问题

楼主(2021-10-01):
一个9台电脑的局域网,一台为主机,共享文件正常,所有机器都可以访问。因容量不够加装了一块硬盘,新硬盘开启共享后,只有4台机器可以正常访问,另4台却提示没权限,而访问老硬盘又一切正常。现确定主机方面的权限都打开了,想请教一下有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解决思路有没有,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限制了访问人数?

网友:
CHFS了解一下,方便实用,是居家旅行必备毒药 啊不,是工作共享必备软件

网友:
不能用的刷个系统就解决了! 我以前遇到 win10共享给 xp的 老是出错。头大!一个办公室10台机子,winxp win7 win10各 2各。搞的我头脑都爆炸了!   最简单粗暴就是全刷win7 就决绝了!系统保证一样原则,基本不容易出现BUG!要不玩都玩死你!系统刷一样,还不行那就是主机共享出来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用户名的原因,客户机新建一个新的管理员账号,有新建的账号进入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限制了访问人数?

没有,老硬盘而且都硬盘访问正常

网友:
看看安全里面的一个用户,everyone     或者是不是在一个组里面,

网友:
或者看下,有没一个IP段

网友:
在客户端电脑上新建一个管理员账户,用新建的账户登录,再访问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试试把新旧硬盘的共享去掉,再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B:
共享头疼,建议NAS 搞一台!

网友:
NAS好了,真的

网友:
应该是权限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享头疼,建议NAS 搞一台!

nas是什么?

网友:
网络存储器

网友(2021-11-08):
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网络附属存储)按字面简单说就是连接在网络上,具备资料存储功能的装置,因此也称为“网络存储器”。它是一种专用数据存储服务器。

知乎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336813472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6966275

网友:
用的是普通的文件共享吗,可以试试建一个FTP的

网友:
谢谢大家!其实早就解决了,但忽略了回复大家,抱歉抱歉。
其实解决方式就是在主机的分享磁盘上添加上了Everyone用户,之后就回复正常了。之后察看了一下老的硬盘磁盘,发现也没有Everyone的用户,但是都可以正常访问。这点目前也没有搞明白。俗话说的好:代码能跑就行,不要管怎么跑起来的了。
当然,有大神也欢迎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