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更换EC后风扇不转了

楼主(2021-10-01):
如题,surface pro4更换EC后风扇不转了,都跑到80度一点动静没有,更换前是转的,小白讨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刷一工厂 ME BIOS

网友:
EC带程序吧。。

网友(2021-11-01):
没有ME BIOS。。。。。

网友A:
ce程序改不好,就可以改下CPU风扇线路让CPU风扇一直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程序改不好,就可以改下CPU风扇线路让CPU风扇一直转的!

改了风扇一直转,实在声音太大了,才想着解决掉就好